显卡上的电源芯片8120A各脚电压多少是正常?

楼主(2024-05-01):
显卡黑屏了,开机报警5短,咨询后说是没检测到显卡。显卡风扇是转的。测得8120A芯片各脚电压:1脚13.06V、2脚2.28V、3脚0V、4脚10.71V、5脚12.2V、6脚0.59V、7脚0.92V、8脚1.2V

各脚的电压正常吗?2、4脚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啊?
主板检测不到显卡一般是什么故障?会是GPU故障码?多谢各位大神指点

网友A:
什么显卡,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显卡,应该是正常的

丽台K620。如果电源芯片是正常的,接下来该检测哪里呢?

网友:
你测试的8120A是控制什么电压的?

网友:
这里只有自己学习,很难得到帮助

网友B:
你不是干维修的吧,思路不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不是干维修的吧,思路不正常啊

对,不是干维修的。就是自己想解决简单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