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fx505gt

楼主(2024-05-01):
华硕fx505gt可以正常开机,但有时候开机键盘灯亮了屏幕不亮,插鼠标有声响,已经进入系统了,非常奇怪只好强行关机再开机需要反复几次才能正常显示,但是开机后屏幕会黑一下然后又恢复正常,屏幕和屏线都是好的。有时候用了放置几个小时再开机屏幕就不显示了,刷了BIOS还是如此,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麻烦指点一下

网友A:
就这刷个毛线的bios当然是查背光开启背光pwm 屏19v 屏3,3v  lid# 换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这刷个毛线的bios当然是查背光开启背光pwm 屏19v 屏3,3v  lid# 换屏

兄弟,没有找到3v lid#,这个机器时好时坏,不太好查,能否细说说,我刚入行不久,多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这刷个毛线的bios当然是查背光开启背光pwm 屏19v 屏3,3v  lid# 换屏

我查了图纸看到LCD-vcc中间只有一个5角芯片和几个电容电阻就直接连到屏接口了,这种情况该怎么查啊,还望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