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760M-AYW WIFI D4不触发

楼主(2024-05-01):
检测桥供电电压0.8伏为0,其他电压都正常。现不知红圈这个10脚用什么代替,原型号写的6X-AB,请亲们帮忙,十分感谢

网友:
应该是原印丝6X=AB

网友A:
感觉RT开头单路PWM芯片好容易坏,运气差的电压变高直接把桥烧了不在少数

网友:
谢谢,这个主板不上CPU可以触发吗

网友:
华硕新板 内存和桥常用这个芯片,我的B450m pro s也是不触发,没有1.8v,0.8v待机电压,正在研究当中

网友:
学习当中,以后碰到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RT开头单路PWM芯片好容易坏,运气差的电压变高直接把桥烧了不在少数

这个主要看怎么设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RT开头单路PWM芯片好容易坏,运气差的电压变高直接把桥烧了不在少数

这个就要看厂家有没有良心了

网友:
比如说联想

网友:
怎么感觉台式机主板比笔记本的难修啊

网友:
这个板子还在卖就有图纸了,牛逼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     RT8125

大佬真强,不仅认识,直接把图纸都搬上来了。炸裂的存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佬真强,不仅认识,直接把图纸都搬上来了。炸裂的存在

修好了吗?         桥没坏吧?

网友:
新板华硕图纸都有

网友D:
桥电阻6欧,应该没坏,目前还没修好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桥电阻6欧,应该没坏,目前还没修好,

有没有图纸,我的也没有修好,现在是能触发了,但是不出CPU供电,请求有偿分享图纸点位

网友:
感谢迅维,我的华硕B450m pro s修好了,不出1.8v ,6x芯片外围电路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吗?         桥没坏吧?

同问,桥出问题也会拉低电压啊,是10脚芯片还是桥呢

网友:
这么新的板子没有质保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