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原因会导致内存供电提前出来?

楼主(2024-05-01):
修到一个换硅脂没拔电导致CPU坏的,换了CPU后内存供电先出来,主板没有1.8v供电,上电0.2安不动,之前内存供电只有0.6v换了一个芯片后1.17v了,还是一样的症状

网友:
第一你要确定是真的出了供电,而不是漏电。
第一哪个控制时序,就跟哪个有关。查查开启信号吧

网友:
内存1.2v供电一般是 slps4#控制

网友A:
待机是没有内存供电的;开机3/5v之后就是内存供电出了。
裸板自动上电有内存供电是正常的,电压不正常查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是没有内存供电的;开机3/5v之后就是内存供电出了。
裸板自动上电有内存供电是正常的,电压不正常查供电电路。

待机是没有,开机后有了.CPU供电都没有,但是内存供电出来了感觉不正常啊

网友:
找内存供电芯片,看他的开启条件,反查。

网友B:
这个坑大不大,没有断电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坑大不大,没有断电吧

非常大啊.感觉修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