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X250刷原机BIOS报错:写操作超时失败

楼主(2024-05-01):
X250解密BIOS,第一步解密BIOS刷成功了,也进BIOS重置密码为空,最后一步刷原机BIOS报错:写操作超时失败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没装好 或者是BIOS芯片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装好 或者是BIOS芯片坏了

不点擦除,直接点编程,进度条可以走到100%,没报错

网友:
已经pojieBIOS密码了,我重新刷解密BIOS.bin文件,并没有刷回原机备份文件,目前电脑正常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