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地方电压怎么样的

楼主(2024-05-01):
如图Q61稳压管3脚有5V,但是2脚只有0.59V,1脚有4.74V,拆掉Q61稳压管后,测量2脚对地阻值有点偏低,但是这条线路中包括R326,EC15,C104,BC161,R387,R395等元件都正常,包括IO线路上的电阻OR7也正常,难道是桥短路了,求大佬们帮解答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知道

网友A:
更换EC15,与南桥关系不大!

网友A:
Q61都拆下了!检查,如果不确定,更换!

网友A:
正常情况下,1脚2.10V,2脚3.30V,3脚5.00V,如果以上处理仍没好,查1脚两个电阻,上分压电阻变大,下分压电阻变小会导致2脚电压低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情况下,1脚2.10V,2脚3.30V,3脚5.00V,如果以上处理仍没好,查1脚两个电阻,上分压电阻变大,下分压电 ...

你好,正常情况下电压是这样的我知道,现在问题是我量1脚的两个电阻阻值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61都拆下了!检查,如果不确定,更换!

Q61拆了现在量3脚对地阻值有点偏低,但是其电阻电容都好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更换EC15,与南桥关系不大!

EC15也换过还是这样的

网友:
处理好了吗?Q61是不是坏了?与3脚对地阻值偏低没关系。因为5V电压没低!

网友:
拆下r326再测试

网友:
阻值低了就烧机

网友:
能具体点吗

网友:
目前阻值多少,发出来让大家看下

网友C:
Q61內部击穿,卒。

网友D:
Q61 1 脚电压高于2 脚电压,Q61损坏无疑!Q61损坏后极有可能连带3vDUAl负载端损坏!拆除Q61在2 脚输出端外加3v可调电流电压烧机大法可以确定损坏的原件!

网友E:
把R326拆下来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61內部击穿,卒。

Q61换了也是这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把R326拆下来就知道了

拆掉,两头都是O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15也换过还是这样的

应该就是南桥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Q61 1 脚电压高于2 脚电压,Q61损坏无疑!Q61损坏后极有可能连带3vDUAl负载端损坏!拆除Q61在2 脚输出端外 ...

南桥烫,电流3A多,应该就是南桥挂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把R326拆下来就知道了

R326阻值22K不会影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掉,两头都是O伏了

拆了看后级阻值,阻值正常那就把1117换了吧,可能是这个东西出问题,后级应该没啥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R326阻值22K不会影响的

嗯,我的意思是让他拆了看后级有没有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嗯,我的意思是让他拆了看后级有没有短

加了个3V电压,南桥很烫,估计桥挂了

网友F:
正常值3.3V,如果异常可以把326拆下来测量一下,如果恢复正常那就是后面桥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正常值3.3V,如果异常可以把326拆下来测量一下,如果恢复正常那就是后面桥有问题

谢谢你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