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华硕MAXIMUS X HERO(WI-FI AC)3.3V短路问题

楼主(2024-05-01):
一直找不到原因   甚至把桥都拆了   所有走1 2 12 13阵脚的3V元器件都拆了还是短路状况    有无大神指点下   本人小白一个

网友:
谢谢分享这个很好的学习价值

网友A:
最近也在修3vsb短路 拆了桥还是找不到短路的话确实没啥思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近也在修3vsb短路 拆了桥还是找不到短路的话确实没啥思路了

根本找不到, 我都试过所有芯片   和烧机   都没找到3VSB短路点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