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ipad air2 扩容掉点,不开机。

楼主(2024-05-01):
刚开始学,ipad air2 扩容掉了6个点,不开机。 补点后,刷机报错4。大神看看我补的点有问题吗?

网友A:
CPU应该没爆锡吧,做了保护。

网友B:
一看就感觉有问题

网友C:
硬盘阻值正常的情况,把我圈的从做一下

网友D:
边上8422都爆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应该没爆锡吧,做了保护。

没有,四周都做了保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看就感觉有问题

能说说哪里可能有问题吗?焊盘补了7个点,还有2个应该是空点。补的手工有问题吗?中间补得露铜是不有点少。怀疑焊盘补点不行,造成虚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边上8422都爆锡了

这个不是封胶的,好像没爆。这是用低温锡拖焊盘时,弄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盘阻值正常的情况,把我圈的从做一下

这张清楚点。

网友:
会补点的都是大神

网友E:
会不会是点圈大了有短路

网友:
是不是绿油有点多,导致的虚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会不会是点圈大了有短路

这个圈看着确实有点大了

网友:
拆硬盘都掉那么多点,怎么做到的我想拆掉点都很难。请指教

网友:
861  400度 100风速小风嘴30秒就下来了

网友:
没硬盘也能开机刷吧,

网友:
这手工,我的天

网友:
高手中的高手

网友:
感谢分享技术知识

网友:
补到是会补,就是绿油不是知道买那种好,补好绿油后用UV灯烤几个小时后一碰就掉,不知道咋回事。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结贴,已扩容成功,是中间的哪个焊点不行造成的虚焊,重新补点后,刷机成功扩成128G。感谢大家的回答。

网友(2024-06-03):
学习了,都是大佬

网友:
交点学费应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