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2170P 版号11244-1 开机掉电

楼主(2024-05-01):
插电自动上电,然后掉电。电流变化0.007---0.120---0.150---145---0.027---0.007。反复上电、掉电。
刷BIOS 、更换内存条。故障依旧。
上电的过程中测各电感电压,CPU电压没出。不知道咋修,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思路,谢谢了。

网友:
检测南桥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你好,现在我查到PWROK没有产生,参考别的图纸查到由EC60脚发出。EC代换了还是没有产生,然后发现EC60脚接了一个10K的电阻(这个电阻我也换了),另一端接地,上电测的时候发现60脚接地了,不上电不接地。这是为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