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580 遭雷击,不能充电,

楼主(2024-05-01):
自己的联想E580,遭雷击,可以开机,但不能充电,指示灯不亮,网购了新的充电器,故障依旧,拆机测量,用新买的充电器+VBUS-CONN没有电压,用旧的充电器+VBUS-CONN有0.3-1.5V左右电压摆动,这个情况不明白,将20v电源直接接VSYSTEM3可以充电,可以充满正常使用,购买了TPD8S300换上,还是不充电,只是+VBUS-CONN有5V电压,新, 旧充电器一样,是不是要继续更换RTS5455,还是按群里大神说的用个固定20V充电器,更换TYPE-c插头就可以了,头请群里大神们指教,指教,谢谢

网友:
找个图纸好好查外围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