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SD硬盘参数怎么看

楼主(2024-05-01):
闲鱼买的笔记本Lenovo Xiaoxin AIR-14IIL 2020 LA-J551P,主板因为烧CPU(型号SRGKG,i5)只有换主板,补700元差价(单买都是1000以上贵的2000多),不知是否合算?
硬盘是这个样子,我都看不懂,容量多少G?哪个高手指教一下。

网友A:
不是有个Q256吗,不知对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有个Q256吗,不知对不

所见一样,Q256我第一感觉容量是256G,但也没把握。

网友:
NV协议 256

网友:
水军怎么又来了

网友:
SSD SAM PM991 256G 2242 PCIe G3 x4

网友B:
三星991,256G嘛,低端货读还行写不行,容易坏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256G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星991,256G嘛,低端货读还行写不行,容易坏

大佬,请详细说一下,短的ssd是不是就是不耐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