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毁灭者不上电

楼主(2024-05-02):
插电,电源灯不亮,按开关没反应。插可调电源,没电流,按开关,没反应。上电池rtc32.768正常。
备份bios,试刷个新bios,依旧。
图纸,vin信号u49-7无输入,R704另一端有19v,测量阻值,已损坏。更换后,vin正常,主板电源灯亮,3.3v正常。
按开机键不触发。刷bios,依旧。
触发开关电压只有0.7v偏低。测量R703,R705,R707损坏,更换后触发开关有3.3v,能正常开机。
然后显示屏只有一半正常,外接vga正常。
真是一波三折。
订个屏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说上板号,否则这没头没脑的,

网友:
版型 也能看个大概

网友:
补充一下板号. 6-71-W65D0-D02,屏已到,装上屏显正常!

网友:
这笔记本主板竟然用的是台式机的CPU!不错不错!升级方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