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华硕Z170-P主板转一下就掉电

楼主(2024-05-02):
小弟最近在研究修主板,华硕Z170-P主板转一下就掉电,然后再触发也不能点亮,除非拔掉ATX电源重新插上才能触发。
CPU是6700k和G4560,之前都在这块板子上点亮过。

1.拔掉CPU 12V供电后开机不掉电,判断可能是CPU 供电部分问题,测量MOS管没有被击穿,12V供电没有短路。
2.不装CPU上管S极对地电阻从200一直到1.5K,装了CPU之后大概1-10欧姆,CPU供电和核显供电都是。
3.拔掉BIOS芯片后,触发开机后转一会停一下然后再转,趁机测量了一下上管S极电压,0.9V左右,感觉没有问题。
4.重插BIOS芯片后,偶尔触发后不掉电,但是也不亮机。
5.不装CPU测量了一下ASP1400B附近没有异常对地短路的点。

大佬麻烦教一下还可以测量什么,大概是哪里坏了。。。

网友A:
以上第3点,测上管D极0.9V,感觉正常?正常不是12V吗?先不装CPU,测VCORE对地阻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上第3点,测上管D极0.9V,感觉正常?正常不是12V吗?先不装CPU,测VCORE对地阻值!

谢谢大佬,打错了是S极.不装U,电感上测得VCORE对地阻值从200一直涨到1500

网友:
求助各位大佬

网友:
参考看一下我的贴子,我的主板跟你主板不同,但故障现象差不多,开机掉电,后来我也是在这边发贴,希望有人来帮忙,但是…………我自已慢慢弄,后来好了。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61479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