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声清脆的响声,笔记本加不上电了

楼主(2024-05-02):
一声清脆的响声,笔记本加不上电了,进论坛学习一下,看看能不能明白啥情况

网友:
电容炸了

网友:
收到,学习了,多谢!我拆开看看

网友:
复合管炸了?

网友:
建议拆开笔记本,查看主板

网友:
内部传来了一声闷响,那个笔记本它受了重伤

网友:
哈哈哈,没有图怎么判断

网友:
拆出了主板,看了电源部分电容,没发现有异常的

网友A:
天选2,拆了主板出来,鼓捣了这么久,拆了些电阻,把显卡供电部分隔出来了,目前可以确认了6相供电的一片MP8694的SW到GND击穿了,但图纸中的+NVVDD到GND还是短路,不知道是不是核心挂了,太多滤波电容了,有没有好办法判断一下,各位大佬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天选2,拆了主板出来,鼓捣了这么久,拆了些电阻,把显卡供电部分隔出来了,目前可以确认了6相供电的一片MP ...

显卡供电烧了 换一套管子试试 核心一般不挂,修过几台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显卡供电烧了 换一套管子试试 核心一般不挂,修过几台了

这么肯定吗,总有人说核心容易挂,被吓到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么肯定吗,总有人说核心容易挂,被吓到了

修过几台都没挂 fx506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过几台都没挂 fx506

谢谢,应该没那么容易挂的

网友:
掐指一算,坏了,要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