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X4100板号UX482EGR自动加电0.06通病

楼主(2024-05-02):
废话不多说 今天才搞好 之前帖子里面有人说了大概位置 我直接上图 希望帮助更多同行

网友:
学到了 ,后期碰到了可以试试

网友:
遇到G极 从高电平跳到低  换过升压六角IC还是不行 怀疑被某个转换管拉低

网友:
收藏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收藏,等着遇到试试

网友(2024-06-11):
用到了,感谢

网友:
您好  麻烦问下  我这个短接后  滚动条死机   是不是CPU   也有问题了

网友:
肯定还有其他问题的

网友A:
短接就是卡LOGO  实测多台了
  没找到解决方法

网友(2024-07-14):
唉,短了还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短接就是卡LOGO  实测多台了
  没找到解决方法

轻松给你 秒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轻松给你 秒了。。。

你贴子里的那个管子的故障   我前一段时间有搞过一台  拆了可以正常开机   没有声音  装上去又不行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贴子里的那个管子的故障   我前一段时间有搞过一台  拆了可以正常开机   没有声音  装上去又不行的

拆了  肯定不行,,,得换 D62管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了  肯定不行,,,得换 D62管子

换了不行    我一个月前试过一台        我买了10颗D62  换了俩  D62相连的件全拆了都不行 就放弃了

网友C(2024-08-31):
换D62管不会好的 直连没声音 简单的后极VS电压拉低了 换个管子秒绿泡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D62管不会好的 直连没声音 简单的后极VS电压拉低了 换个管子秒绿泡泡

换那个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