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师T58-VG65掉电

楼主(2024-05-02):
机械师T58-VG65 进系统2分钟左右 后风扇狂转掉电,进bios也是一样 ,没有独显供电,10代I5的机器,有没有师傅遇到过,麻烦指导一下 , 付费

网友:
这种显卡供电修出来就好了。看看显卡供电芯片的vin脚分压对不

网友:
付费的问题只有通病    要不没法一针见血

网友A:
最好改成集显用了 ,可能是显卡本身问题

网友(2024-06-23)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改成集显用了 ,可能是显卡本身问题

怎么屏蔽独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