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61M VER1.0不开机

楼主(2024-05-02):
风扇转一下就停一下,,刷过几个BIOS,还是一样,自动重启,重启瞬间CPU供电也正常,

网友:
论坛里面这个情况很多,没见到有修复的啊,不同的故障

网友:
跑时序试试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南桥虚焊?加焊一下南桥试试,在主板背面风枪吹3分钟,然后正面吹桥2分钟,风速100,温度420,距离1厘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