银环蛇魔改370,需放置一定时间才可以开机,不定时重启,然后就开机不出,求解决思路

楼主(2024-05-02):
如题,银环蛇V星z170魔改的370主板,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如题描述的现象,cpu用过3900,4400,7700,9600,都是同样的,把bios刷回了z170的原版,也不解决问题,应该是硬件有问题,用诊断卡测了,说是cpu供电有问题,然后测量cpu旁边的滤波电容,发现紧靠着cpu的电容都测不出电容值,远端的都可以测出电容值,有什么办法检验那几个测不出电容值的电容好坏?请各位大侠多多赐教。

网友:
你应该先测一下各个供电电压,时钟,复位是多少,别人才好给建议。

网友:
拆下来 用万用表电容挡位   要精准用电桥  测试电容esr值  d值    这是测试电容

网友:
不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能分享一下,魔改BIOS么?

网友:
能不能传个BIOS,你这版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