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q266 板号 DAG3LAMBCD0 D 开机BIOS报错求助

楼主(2024-05-02):
直接上图  已经网上购买了原厂BIOS 刷过还是一样 请高手指导一下方向  付费都行

网友A:
硬刷 软件都试过了  不行 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????有没有高手揭榜 有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硬刷 软件都试过了  不行 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????有没有高手揭榜 有偿

是不是强制关机后就不显示了?重新刷bios开机显示又是这个提示。

网友C:
提示BIOS错误应该刷BIOS吧,我有该主板的备份BIOS,明天分享给您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强制关机后就不显示了?重新刷bios开机显示又是这个提示。

不清楚   我想应该是你说的那样   为什么硬刷不行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提示BIOS错误应该刷BIOS吧,我有该主板的备份BIOS,明天分享给您试试。

买了工厂bios了  还是不行   明天麻烦把你备份的发给我  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了工厂bios了  还是不行   明天麻烦把你备份的发给我  我试试

DAG3LAMBCD0备份BIOS HP BID-08A13 8A13 F.13 12_15_2022 - DAG3LAMBCD0 REV D

网友:
把硬盘拆了还出吗

网友:
好像是dell的遇到过  不过dell是闪灯不亮屏报这个错。  你可以尝试换bios芯片试试 再不行就查查bios芯片的外围电阻

网友D:
把bios里的 ,bios自动恢复关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bios里的 ,bios自动恢复关了试试

怎么关?开机就这样  进不去BIOS

网友:
洗洗更健康

网友:
会不会是中病毒了

网友E:
把EC  BIOS取下清空在焊回去,然后再把南桥BIOS 取下刷入工厂BIOS焊回去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F:
我遇到过这问题  可以解决的  通过编程器刷是没用的  收了客户380元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我遇到过这问题  可以解决的  通过编程器刷是没用的  收了客户380元

那是怎么解决的   能指个方向吗?求教!!!好了直接发红包

网友:
这个情况在华硕x370主板上遇到过一次,当年我也发贴了好像,最后也是靠自己搞定了,不用买bios,官网下载的就行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那是怎么解决的   能指个方向吗?求教!!!好了直接发红包

前面不是说了吗你自己都翻译了,u盘,bios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前面不是说了吗你自己都翻译了,u盘,bios.

没用  u盘测试了  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EC  BIOS取下清空在焊回去,然后再把南桥BIOS 取下刷入工厂BIOS焊回去,应该就可以了

已经买了ec准备更换

网友:
换硬盘试试,有些惠普机子绑定硬盘

网友:
换硬盘应该秒好

网友:
换BIOS芯片

网友H:
有没有换BIOS芯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没有换BIOS芯片啊

换过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前面不是说了吗你自己都翻译了,u盘,bios.

用U盘制作  是更新了   还是一样

网友:
刷BIOS不能解决?

网友:
bios 工作正不正常?

网友:
先查看是不是刷一样的版本,必须刷不一样的版本。

网友I:
升级或降级也行,就是不可一样的版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升级或降级也行,就是不可一样的版本。

试过了  都不行

网友J:
求此板的图纸和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求此板的图纸和点位图

这个真没有 BIOS有

网友(2025-09-26):
楼主最后搞好了吗?刚收到一台一样问题的,BIOS好像上家刷过了

网友:
实在没有版本就掏钱买呗

网友:
我刷了这个无锁BIOS就正常进系统了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363259-1-1.html

网友(2025-12-16):
楼主最后修好了吗

网友:
BIOS问题千奇百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