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f-g6-mx 2.7 主板一通电就cpu风扇开转,停机也不停风扇

楼主(2024-05-02):
如题,一块七彩虹的h61主板,一开始收来的时候没发现这个现象,只是提示bios有损伤,因为可以开机做系统,进入系统后也可以正常运行,近来发现不管用的什么cpu,一开机就cpu风扇开转,重新刷新了bios,倒是不报bios有损伤了,但风扇这个毛病没有解决,观察到风扇虽然一直转,但是系统还是受开关键控制的,只有风扇失控,发上来请教各位大侠,具体怎么处理。

网友A:
你文章中的说法跟你标题说法不同,如果是按标题中的一通电风扇就转这叫自动开机,这种要检查io到绿线的零件,查查是什么零件短路,一直拉低绿线。但是按你文章中的说法我就不好给建议了。

网友B:
查一下风扇控制电路,应该是有一个开启信号一直为开启状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文章中的说法跟你标题说法不同,如果是按标题中的一通电风扇就转这叫自动开机,这种要检查io到绿线的零件 ...

并没有打开自动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一下风扇控制电路,应该是有一个开启信号一直为开启状态

这个建议靠谱,我去好好查查,谢谢。

网友:
刷BIOS试试了!

网友:
有没有象联想一样的温度传感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