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B250MH内存报警三短一长

楼主(2024-05-03):
路边小店收到一台送修的联想电脑 ,主板号IB250MH,插不长内存都三短一长报警。

                 1.更换内存,插不同内存槽。 故障依旧。
                 2,更换CPU。故障依旧
                 3  .刷了几个BIOS,先后刷了5个, 故障依旧
                 4.小店只有万用表,无示波器,查找论坛上的类似维修,拆除串口芯片U29, 故障依旧。
                 5.按图纸查内存复位信号。 找到R735  R737俩个0欧电阻,阻值正常。不上内存R735电压0.5,上内存电压1.2,内存插槽上电压也是1.2
                 6.USB数据脚,BIOS芯片对地有阻值,不短路,南桥应该没坏,或都坏了一部分?导致没有DRAM_REST信号出来吗?

                  到此,卡壳,进行不下去了,,请开佬们开始教学模式!!!1

网友:
至此,卡壳,进行不下去了,,请大佬们指导下,是不是没有搞的必要了!

网友A:
vddq,vcc_spd,vtt,vref,2.5,sm总线,数据地址线对地值

网友:
735、737处的为内存复位,1.2v是正常的。查查3楼说的这些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ddq,vcc_spd,vtt,vref,2.5,sm总线,数据地址线对地值

好 的,有时间看看。。主要是工具和资料不齐,只能蒙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