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550主板上1代u正常点亮上5代点不亮

楼主(2024-05-03):
一个b550主板上1200正常点亮,上5500卡cpu灯,电压都正常,vddp电压0.9正常,pg也正常,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,上5500的时候没有复位,卡CPU灯。

1代和5代有哪些地方有差异呢,请大佬指教

网友A:
上次不是说是io的脚位连锡导致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不是说是io的脚位连锡导致吗?

那个搞好了,这是另外一个

网友B:
BIOS不支持,官方说明很清楚,想上3代以上的CPU要刷新点的BIOS,不过B550按理应该是出厂就支持3-5代,不应该支持1代,可能上家改过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不支持,官方说明很清楚,想上3代以上的CPU要刷新点的BIOS,不过B550按理应该是出厂就支持3-5代,不应该支持1代,可能上家改过BIOS

BIOS支持1-5代的,而且BIOS已经刷到最新了

网友:
AMD的U出问题的一堆,之前一个5600X用WIN7打游戏冻屏然后死机,WIN10报WHEA18

网友:
coretype 0和coretype 1组合不同,rtcclk的电压不同,有3.3v 和1.8v  ;BIOS的待机电压不同有1.8V和0V,对于前者只要是晶振电压在0.875-0.890之间可似为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