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神舟z8笔记本,10500处理器,3060显卡,电池不能识别使用和充电

楼主(2024-05-03):
测量发现电池座子5脚有个r010反馈电阻坏了,这个电阻直接短接行不行?需要买个同样的替代吗?

网友:
你修电脑怎么在床上修?

网友:
我就是拿着拍张照片

网友:
电阻的名称好像叫反极横向电阻,查了下好像是保护电路极性反接的,这样的话貌似可以直接短接

网友A:
我fuck! 在床上修主板。

网友B:
短接了后单用电源或者电池都好用,两个同时用,插电就会直接大电流什么鬼?

网友C:
隔离保护或者充电上下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隔离保护或者充电上下管问题

量了没发现明显的短路,等抽时间在研究研究

网友:
貌似那个反极横向电阻不能短接,要更换才能行,大电流有可能是这个造成的,准备先买这么个电阻回来换上试试

网友D:
这种一看都不会同行,都不用理他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一看都不会同行,都不用理他

这话让你说的,要是会还用来问?不是都从不会慢慢来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短接了后单用电源或者电池都好用,两个同时用,插电就会直接大电流什么鬼?

兄dei,管子换错了

网友:
你这维修台好可爱

网友E:
兄弟,这种电阻一般直接连锡也不会出问题的,实在不行去找个料版上拆来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兄弟,这种电阻一般直接连锡也不会出问题的,实在不行去找个料版上拆来用

好像是充电检流用的电阻,隔离管我都量了没问题,买了新的检流电阻,等到了换上试试

网友F:
是怎么看出来坏了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怎么看出来坏了的?

断路了不通了

网友F:
那就换一个,这是检测电流用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我fuck! 在床上修主板。

你不说我都没注意,哈哈哈

网友:
666他已经离西天不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那就换一个,这是检测电流用的

我短接了充电大电流,买了新的了在路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不说我都没注意,哈哈哈

床上有灵感

网友:
更换检流电阻后完美修复

网友:
门都没有入,别越修越坏,找个师傅交学费去,先当好学徒再动手搞,你说的哪个R010电阻?反馈电阻是哪个搞清楚了没有?

网友:
  换个电池试一下

网友:
这款机修到烂了,什么问题都修过

网友(2024-06-27):
兄弟图纸可否分享一下1461054553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