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脑X99HD3 V1.21 掉电阻,请大家帮忙测下缺的是多大电阻

楼主(2024-05-03):
如题所示,科脑X99HD3 V1.21 主板掉了3个电阻,分别是R114、R117、R120,有此主板的朋友帮我测下是多大容量的电阻,先谢谢各位了。

补充内容 (2024-8-24 15:34):
已经知道电阻阻值,R114是空着的、没有装零件的,R117是10K,R120是1K   。

网友:
这个IO应该是NCT5532D的吧?如果R120是连着17脚就是1K电阻,如果是连着18脚就是0欧电阻。至于R117和R114应该是空着的,因为UC1也是空的,可能厂商采取的另一种方案

网友A:
bios都不分享下就问114空着,另两个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都不分享下就问114空着,另两个有

这BIOS论坛早就有了,我再发一次又有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