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XMA1901-dl烧CPU

楼主(2024-05-03):
小米XMA1901-dl烧CPU,插电待机0.25有短路,拆下主板打值发现有电感阻值已接近0,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输出电感,小米系列图纸不好找。找了好长时间最终在论坛找到了一个图纸,对比发现跟这个主板是一样的。经查短路电感是系统供电3v.翘起电感一端打值还是短路,电感端加电3v直接5a电流桥发烫。低端主板如果发现3v输出短路百分之九十以上桥必坏,3v是跟桥直通的,高端主板中间会经过转换管再到CPU桥,即使短路也不会烧坏核心。一般这种问题我都会选择换主板

网友:
有转换也一样会烧,可能几率少点

网友:
维修成本很高!

网友(2024-06-06):
学习了,这样一体的就是麻烦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