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新手求助,EpsonL3153通电4灯常亮

楼主(2024-05-03):
epson的L3153机器,通电直接4灯常亮
见图,有知道这个解决方法的嘛?
是否需要刷主板固件

谢谢大家!

网友:
必须刷固件

爱普生 L3150.pdf

网友:
插眼,以备不时之需

网友A:
请问下,直接用电脑可以刷哇,哪里有刷机的工具, 论坛里找到了bin文件,不知道怎么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,直接用电脑可以刷哇,哪里有刷机的工具, 论坛里找到了bin文件,不知道怎么刷

使用编程烧录器。

网友:
爱普生L3151L3153 3156 3157 3158 3159 系列固件 24年2月-FWG977TL_VD29O2

电脑直接升级

网友(2024-11-23):
现在我的机器碰到5灯闪烁

网友:
拆主板刷128芯片编程器刷维修必备编程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