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上万元的HP8570P笔记本也出问题了,高手们见过这种故障吗?

楼主(2024-05-03):
插上电源,前面的电源指示灯不亮,不能给电池充电,其它指示灯正常,可以进入系统。运行几分钟后自动断电,再开机,不能启动。放半天后,故障同上,不能充电,电源指示灯不亮,能运行几分钟。有见过这故障的吗?这是啥原因?

网友:
成功秒杀

网友A:
常见问题,比较好修的问题。

网友:
高手啊
怎么杀?你知道哪出问题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常见问题,比较好修的问题。

高手请指点

网友:
建议查一查各路供电电路,看看有没有供电不良的?

网友:
拆下来电池,将笔记本接到直流稳压电源上,看一看电流的跳变的情况,笔记本断电后的电流停到什么地方?根据这个来判断维修范围。

网友B:
主板100多的电脑就别修了

网友(2024-07-01):
引用 网友B:
主板100多的电脑就别修了

所以自己学着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