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A320M-S2H维修问题集中求助

楼主(2024-05-03):
师兄们好,经常修到技嘉A320M-S2H这张板,有几个问题迟迟解决不了,向师兄们请教经验
问题1:循环跑码两张,跑码快跑到B2的时候就会从15重新开始跑,可以测到复位信号在反复的复位,供电时钟都是正常的,BIOS刷过
问题2:内存卡54两张,拆除或更换8脚芯片3933U无效果,测试1.2 2.5 VTT VREF SPD SMB电压都是正常的,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?
问题3:两张s3 s5两个信号秒级频繁跳变,导致供电也跟着忽高忽低,表笔触碰触发电路的32.768晶振A_RTC_XI脚会风扇停转,表笔拿开风扇会重新开始转,此处不正常,其他未发现触发电路的问题
问题4:多张反复烧CPU供电,多是C组和G组居多,有时候协控,95712芯片都更换了也还是烧,或者修完供电不烧了,但是电感特别烫,跑码会随机中断,像是供电不平衡,有没有什么快速定位的办法
问题5:温控掉压,一开始开机是3.3V,慢慢的电压会下降,大约一两分钟后就会自动关机

这几个疑 难问题好久了,搞不定,而且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不会修,向师兄们请教经验

网友:
有没有大佬帮助

网友:
顶一下,求助

网友A:
问题1重点查rtc电路是否短路,问题2查座子,3,4需要示波器看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1重点查rtc电路是否短路,问题2查座子,3,4需要示波器看看了

问题1查了RTC电路,供电正常,阻值正常,然后修板子的时候拿错了,这张循环跑码的又正常开机了,更新完bios准备卖了,但是别的循环跑马的板子还是老样子,我怀疑是不是CPU座子与南桥互联的那些数据线总线的电容是不是有不良的
问题2没看座子,但是用内存槽诊断卡看了灯是都亮的,数据线地址线都通,smb总线还去了CPU供电芯片,打算换了CPU供电芯片再试试
问题3没思路,但是又来了一张同款板子,但是s3 s5没有,全板无供电的,他俩正好相反,感觉是跟IO有关,没查到问题

网友B(2024-09-02):
后面修好了吗?可以分享下是哪里的故障导致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面修好了吗?可以分享下是哪里的故障导致的吗?

都没修好呢,攒了一箱了,一个也搞不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