拯救者300W方口电源头拆解

楼主(2024-05-03):
网上50元买了一个拯救者方口300W适配器,它的方口掘开了,为了修本充电方便,换了个头子很好用,

网友:
还不如买条线

网友A:
10多块钱! 300 瓦的方口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多块钱! 300 瓦的方口线

线也有,主要是修好后放一边充电测试方便

网友B:
请问之电阻是多大的?

网友C:
楼主,请问电阻是多大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请问电阻是多大的?

300W的8.6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之电阻是多大的?

阻值是8.6K

网友:
这壳是又有螺丝又有超声波焊接

网友:
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学习

网友:
改好了要处理好了!就怕短路了!

网友:
接个转接头出来看电流

网友:
还能这样接出来,然后再那边再接一个出来看电流

网友:
综合板子

网友(2024-07-02):
检修顺序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