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ms-7b51 ver1.1主板不能触发

楼主(2024-05-03):
Msi   ms-7b51 ver1.1主板不能触发,发现这只5脚发烫,它是连通去开机针脚,开机针脚电压只0.7v不正常,找不到图纸,查不到型号,淘B也问过也查不到,IO芯片也换过这只5脚芯片还是发烫,5脚芯片上面只有丝印字rjw5或rjws,因为rjw后面那个字看不出是5还是s,  请大家帮忙查这个5脚芯片型号,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      gs7116s5  可以烧机 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  gs7116s5  可以烧机 试试!

太感谢你了

网友:
图纸点位我都有,你这个是可以秒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