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fn封装芯片吹不下来

楼主(2024-05-03):
这种qfn芯片用的高温锡,我风枪拉满了都没干下来,是要加热台还是我的风枪不行

网友:
你的风枪肯定不是861DW

网友:
你的风抢不行

网友:
加一个加热台,用热风枪拆的时候就好拆了。

网友:
换一个风枪

网友:
加助焊膏后充分预热

网友:
能有rx6500xt这种硬?风枪开满,下面预热台250,硬是动都不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