***姐的外星人M15灯闪2红4蓝

楼主(2024-05-03):
早上一个***姐送来一台外星人M15 八代   开机灯闪2红4蓝  应该是不过内存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  内存供电1.2够  0.75V只有0.6不知道正常不     难道CPU挂了吗  大家有没遇到过同故障的   指点指点   ***姐一听CPU挂了   快哭了

网友:
什么姐姐呢?不过你都没有U和条换一下试试吗?

网友:
内存供电1.2够  0.75V只有0.6不知道正常不   ,这个是正常的

网友A:
你要把你自己是怎么检修的说一下,稳压电源跳变情况怎么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把你自己是怎么检修的说一下,稳压电源跳变情况怎么样?

DELL的机器一般看灯不是就能判断大概问题吗  闪2下没检测到内存  闪4下 就是不过内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