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h310m-T报警

楼主(2024-05-04):
H310M-t  G4900,上不上内存都是连续报警。内存换过,CPU换过,spd3.3  vpp2.5  vddq1.2 vtt0.6   cpu供电都正常。只缺vccGT。smbdata  smbclk都有一段连续波,就是报警。请教各位师傅,该查哪里?

网友:
bios也刷过,坛子里下的,官网下载的,都一样。开机滴滴滴不停报警。

网友:
查下VREFCA电压

网友:
VREFCA  0.6V

网友A:
搞个内存测试卡上去看下,没有就只能耐心的打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个内存测试卡上去看下,没有就只能耐心的打值了

正常情况下只要能读到spd信息就不应该报警吧?

网友B:
拆掉图中圈起来的小三极管,然后短接DS极,试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拆掉图中圈起来的小三极管,然后短接DS极,试下。

是什么信号?              D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什么信号?              DS

看图上输入线路这么宽,输出还有电容,应该是VCCST 或 VCCST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