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50直接外接20VDC电源后,导致不开机

楼主(2024-05-04):
个人手贱,今天把联想X250笔记本电脑,直接外接20VDC电源后,导致不开机,插原装电源也不充电,电源指示灯也不亮,不明原因,原装适配器上标明,输出不是直流20VDC,为什么??求大侠们,救救我

网友:
主板出问题了,看看有没有公共点电压

网友A:
会不会你外接电源时把检测针跟供电针弄错了烧坏检测电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你外接电源时把检测针跟供电针弄错了烧坏检测电路了。

好像我真接错了,我把24V正,接在电脑电源接口中间的针孔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你外接电源时把检测针跟供电针弄错了烧坏检测电路了。

检测电路可能被烧坏了,咋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测电路可能被烧坏了,咋办?

找图纸修咯!

网友:
学习中,大神NB

网友:
检测针输入20V,可能导致电源管理芯片受损,还没拆卸

网友:
这个要刷程序,不好焊接呀

网友:
找个维修店   看看吧  别自己搞了

网友:
是的,搞不定,拆焊,植锡,焊接,刷程序,还要搞定EC密码问题,问题扩大就更麻烦了,越高越大

网友:
D77击穿对地短路,MEC1633L外表不明显,看不出来,但黑胶处有鼓起小包,目前不确定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经过网友指导,交流,网上查资料,基本明白错误操作导致电脑损坏的原理,损坏的部件等,以及供电电源、方口电源接头的引脚定义,功能与作用,谢谢大家!谢谢迅维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