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tx8插电开机不定时掉电,用电池貌似好的,用电源和电池也不行会随时掉电关机

楼主(2024-05-04):
拿下来主板看,没发现明显的有烧毁的痕迹,电池或电源开机后显卡啥的也都正常,最近老是碰到这种奇怪的问题,整得我都快要崩溃了

网友:
建议查一查隔离保护电路,看看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已经搞定了,装机的时候无意发现稳压器芯片旁有个1v电压的滤波电容掉了两颗,查了是两颗6.3v 22uf的电容,补上了电容开机放了一晚上都没问题,问题已经修复了,就这么两颗电容都能导致不定时关机

网友A:
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,三颗掉了两颗,滤波不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,三颗掉了两颗,滤波不良。

是的高手,分析的很到位

网友:
厉害了,技术害了!

网友:
那个位置有电感有螺丝柱都比电容高,都挡着它们不会被撞击怎么会掉两个电容呢?

网友:
这两个电容怎么会掉呢?

网友:
这两颗电容掉的有点匪夷所思

网友(2024-06-03):
解决了就好

网友:
给楼主加的分

网友:
这个必须点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