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哥能分享一份技嘉GA-970A-DS3 1.0的点位图。

楼主(2024-05-04):
哪位大哥能分享一份技嘉GA-970A-DS3 1.0的点位图。这个板子需要预热一下才能跑码,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供电时钟复位啥的都有,使劲压桥也不行,我修了好久了,没弄出来,大家有的话能分享一个吗?谢谢大哥财源广进。

网友A:
用力压或加焊都不可取, am3的触点大影响不大,但是新一点型号,触点小脆弱,很容易掉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力压或加焊都不可取, am3的触点大影响不大,但是新一点型号,触点小脆弱,很容易掉电。

只要跑码了就能开机正常用,一点问题没有,不会掉电。开机了使劲掰几下也没问题,依然可以关机后再开机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只要跑码了就能开机正常用,一点问题没有,不会掉电。开机了使劲掰几下也没问题,依然可以关机后再开机。

刚接触主板维修的时候就是这块板,当时的故障和楼主是一样的,需要预热主板才能触发,加焊北桥后就好了,可以烤熟鸡蛋的北桥附近电路板容易变形,另外这个主板的通病是电压检测部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接触主板维修的时候就是这块板,当时的故障和楼主是一样的,需要预热主板才能触发,加焊北桥后就好了, ...

emmm,我这个其实是一直可以触发,只是要预热才能跑码。。。。。。不过感谢你的回答,我也在怀疑是不是北桥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