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泰ZOTAC2060S显卡风扇狂转不亮,求组!

楼主(2024-05-04):
开机风扇狂转不亮自检通不过,测各路电压:5V,1V,1.8V,核心0.76V,显存1.35V都有。有个地方疑似腐蚀掉件但不确定是不是原来就是没元件(画红圈那个地方),硅胶垫出油流到显存下面了这个有影响吗,这是清灰清洗后的图片,各位老师给看看还有得救吗?谢谢!谁有固件图纸给一份。

网友A:
红圈的地方像是接口电路部分,应该不影响其他接口的显示,你试一下其他接口看看有没有变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红圈的地方像是接口电路部分,应该不影响其他接口的显示,你试一下其他接口看看有没有变化

不是接口的事那个地方也可能就是没有元件,今天还发现1V电压有时开机有 有时开机无,控制芯片GS9216  有1V电压时1脚PG为3.3V,2脚EN1.2V。没有1V电压时1脚PG为0V,2脚EN1.2V。没图很难找线路

网友B:
风扇狂转,是没有核心供电,或者不认卡,画红圈的是接口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风扇狂转,是没有核心供电,或者不认卡,画红圈的是接口电容

风扇狂转时1V电压没有,有1V电压时能亮,其他各路电压一直正常。,

网友C:
我好像看见核心都鼓包;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好像看见核心都鼓包;了

没有鼓包,1V电压受哪里控制?没电压时1脚PG3.3V为0V

网友:
问一下各位老师,GS9216的PG信号是外来的还是自身产生的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没有鼓包,1V电压受哪里控制?没电压时1脚PG3.3V为0V

那不是核心供电出来的嘛?!出了核心到1V PCIE,

你看看核心供电芯片PG脚有没有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不是核心供电出来的嘛?!出了核心到1V PCIE,

你看看核心供电芯片PG脚有没有出

核心电压一直都有,各路电压也一直都在就这个1V时有时无。。。有电压时GS9216的21脚供电为4.75-4.85V,PG为3.3V,无电压时GS9216的PG为0V,21脚供电5V,好像没工作的样子。2脚EN始终保持1.2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不是核心供电出来的嘛?!出了核心到1V PCIE,

你看看核心供电芯片PG脚有没有出

核心PG我找找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不是核心供电出来的嘛?!出了核心到1V PCIE,

你看看核心供电芯片PG脚有没有出

up9512r 36脚EN2.4V,38脚PG3.3V,此时1V无电压

网友E:
没电压当然没pg,换ic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电压当然没pg,换ic得了

这IC哪里买安全点没有假的

网友F:
楼主技术超群。。。   赞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参考图纸的吧

网友:
是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BIOS问题也会造成这样吗?这IC除了电源和EN还需要其他条件才能开启正常工作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技术超群。。。   赞

我不是专业干这个的,只是爱好这方面,不懂就问不会就学,谁也不是生下来啥都会,你懂的话就教一下我感谢你,没事别挖苦讽刺人。

网友:
显示接口的耦合电容

网友G:
闲鱼收了一个2060来研究,直接显存核心短路研究的机会都没给我,狗日子奸商,当提前送他花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闲鱼收了一个2060来研究,直接显存核心短路研究的机会都没给我,狗日子奸商,当提前送他花圈了

那里是骗子流氓集散地

网友H:
思路不对,你显存供电都出来了,说明时序已经跑完了,还去纠结电压,进集显看认卡吗,看报代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思路不对,你显存供电都出来了,说明时序已经跑完了,还去纠结电压,进集显看认卡吗,看报代码吗

当正常时进系统上驱动一切都OK没有报代码显示当前设备正常,当没1V电压时直接就不亮开不了机。进集显看代码倒是没试过,等我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闲鱼收了一个2060来研究,直接显存核心短路研究的机会都没给我,狗日子奸商,当提前送他花圈了

闲鱼个人坏的,没拆过还能赌一手,商家卖的坏的或者不包好坏,这种就别指望

网友I:
这种难到不是先加焊一手先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种难到不是先加焊一手先吗

不是干这个的工具不全也没有经验不敢乱动手怕搞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闲鱼收了一个2060来研究,直接显存核心短路研究的机会都没给我,狗日子奸商,当提前送他花圈了

有的卡核心阻值很低的要用四位半表测阻值不是对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思路不对,你显存供电都出来了,说明时序已经跑完了,还去纠结电压,进集显看认卡吗,看报代码吗

一直都正常,刚刚发现压力测试10分钟温度上去之后马上关机等冷却后再开机又是风扇狂转,核显查看直接不认卡,基本上能确定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问个问题,如果1V电压没有负载会不会没输出?

网友:
换了GS9216结果故障现象一样还是受温度变化影响时好时坏,有可能是核心虚焊了啥的已经没有能力再搞下去了,就此打住,感谢各位!!!

网友:
如果外接1V会怎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