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r7 350 2ghy 求正常版本的bios

楼主(2024-05-04):
山寨r7 350  供电up1610p,实际显存是4颗海力士4h24    合计2GB,原厂bios改为了4GB,导致跑某些大于2G显存需求的应用时,会花屏或者黑屏死机!求不修改的bios,网友发的蓝宝石350 2GB下载测试了,是三星显存的,无法直接使用!求那位大大哪怕是修改一下也可以,能用就行。2G能改4G,那么4G应该也可以改回来吧!

1.rom

2G改4G bios

网友:
在vga bios 网站找了一个华硕的1gb 7750BIOS,因为我看到拆机图它用的就是海力士颗粒,正常运行,但是不完美,显存浪费了一半,至少不死机了!

Asus.HD7750.1024.120201.rom

代替bios

网友:
找到一个精影r7 350 2G bios,但是显存是4h24mfr的,假卡上是4h24ajr的,时序可能不支持,进系统蓝屏,给有需要的人吧!

hd7750 2g 4h24mfr.rom

网友:
这个改bios只能找高人。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找最早的驱动版本。

网友:
又找到一个bios,精影r5 350 2gb的,正经是正经bios,但是显存配置只有4h24mfr 和三星,用在4h24ajr上会花屏!给有需要的人下载吧!

hd7750 2g 4h24mfr.rom

精影2g mfr显存

网友A(2024-09-11):
研究了好久,终于给我研究出来了,修改bios里面的三个地方,保存校验一下,终于正常使用!测试软件用的是ff15测试!三个档对应 2G显存  3G显存 6G显存,简单好用,修改方法反正你们不上心研究,我就不公布了。以后公布方法就另开一贴。

网友:
可以告诉怎么修改吗

网友:
我有个卡和你情况一模一样,但是看GPU-Z,我这个可能是HD7750魔改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研究了好久,终于给我研究出来了,修改bios里面的三个地方,保存校验一下,终于正常使用!测试软件用的是ff ...

老哥  可以分享下吗?我的也是这个卡

网友:
这是修改好,并且修复了验证了uefi的bios,同样的颗粒直接用,gpu-z看魔改卡,点开 高级 ------amd bios 里面看看显存型号对不对的上就知道了!

修改350-2g2效验_updGOP.r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