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 4装上电池一会就蓝屏

楼主(2024-05-04):
求助各位大佬:surface pro 4不装机,就是不用电池时系统运行都正常,装上电池后进出蓝屏重启,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换电池也一样,同一块电池装到别的板子上就没事。而且好像电池电压越低蓝屏的时间越短。应该是电池供电时什么地方电源低,但是我测的都没问题呀,只要接上电池就这样,接电池同时插电源也蓝屏
重启
求助
Pro
电池

网友:
问题板50米,出给我

网友:
这个问题值得研究,如果有解决方案希望楼主能公布一下,比较少见这种现象

网友:
同问,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没有呢,现在这的人好像很少了

网友:
那位大佬可以告诉下怎么激活,,谢谢了!!!可以拿PRO4的原厂BIOS 交换(好用BIOS,不分版本号,不用合成直接涮,刷完无锁无橙色框,触摸可用,所有功能正常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