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A88T-M LE 触发后随即掉电,请元老大神指导

楼主(2024-05-04):
M4A88T-M LE   REV 1.02 触发后随即掉电

故障现象:触发后随即掉电,拔掉CPU供电4pin线故障现象依旧
触发的时候主板待机指示灯有变暗,电压被拉低了,正常触发应该不是这个现象。

请元老大神指导,感恩!!!

网友A:
开关针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针电压是多少?

实际测量5V

网友:
有没有刷BIOS试一试?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?

网友B:
有没有先刷一个bios试一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先刷一个bios试一试?

没有刷bios

网友B:
搞个编程器,先刷刷BIOS试试,看看能不能修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搞个编程器,先刷刷BIOS试试,看看能不能修好?

嗯,好的。我先刷一下试试吧。

网友B:
建议先备份原来的BIOS,以便还能刷回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先备份原来的BIOS,以便还能刷回去。

谢谢哥们提醒,好的。

网友:
按照朋友们的建议已经刷了BIOS,故障现象依旧。
一直求助中……,直到修好:'(:'(:'(:'(