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12pro把6G RAM换成16G有没有人试过,可以换不?

楼主(2024-05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:
不可以,底层有最大容量限制,超过不识别,原机系列如果有16GB的版本,那就可以,没有就不行

网友:
你去哪里找16g的暂存,真是个2

网友A:
可以,直接换就行,楼上两位都是骗你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直接换就行,楼上两位都是骗你的,

有换过么?换后可以开机么?

网友(2024-07-08):
可以,建议你抓紧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