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F点不亮

楼主(2024-05-05):
此板能触发 开关机正常 不报警 cpu 不发热 就是不亮屏 测2.5V 5V 12V 都有 内存 桥供电应该正常  cpu无1.0V供电 EPU芯片7脚供电5v正常 2.2欧电阻也好的  2脚没有3.3V  刷新BIOS无效 不知该修哪了 求指点

网友:
DDR4 VPP_2.5V->288Pin VDDQ/VCC_DDR->220Pin VCCST->CPU V5 VCCIO->CPU T8 VCCSA->CPU V7   这个几个关键条件测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字符串看不懂啊  大神  还是直接说可疑元件吧

你还是花钱给维修店修吧。大神把饭做好都端在你面前了,你只需动筷子吃饭就行了,结果你要求大神必须要一口一口喂。

网友B:
1. **DDR4**: DDR4是第四代双倍数据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(Double Data Rate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-Access Memory)的缩写。它是一种内存规格,比之前的DDR3具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功耗。
2. **VPP_2.5V**: 这通常指的是内存上的某个供电电压,VPP通常用于内部电路或特定的内存功能。2.5V是这个电压的具体值。
3. **288Pin**: 这指的是DDR4内存模块上的引脚数量。DDR4内存模块通常有288个引脚,用于与主板上的内存插槽进行连接。
4. **VDDQ/VCC_DDR**: 这是DDR4内存的工作电压。VDDQ通常指的是I/O电压,而VCC_DDR可能指的是核心电压。它们都是内存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。
5. **220Pin**: 这可能指的是与DDR4内存相关的另一个电压或信号引脚的数量。不过,220这个数字在DDR4的标准规格中并不常见,可能需要参考具体的主板或内存模块文档。
6. **VCCST->CPU V5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5电压的连接。VCCST可能是一个中间电路或电源,而V5是CPU所需的一个特定电压值。
7. **VCCIO->CPU T8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IO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T8这个接口或引脚。VCCIO通常是CPU的I/O电压。
8. **VCCSA->CPU V7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SA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V7这个电压值。VCCSA通常是CPU的南桥或内部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。

总的来说,这些信息描述了DDR4内存和CPU之间的电源连接和电压要求。在实际应用中,这些电压和引脚连接都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内存和CPU的稳定性和性能。

网友A:
这字符串看不懂啊  大神  还是直接说可疑元件吧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感觉主板难修啊

网友:
不买教程是修不了的。只有师傅带才能学会技术。

网友:
按大神教的方法测量关键点电压,按不出核心供电维修

网友:
大神说的哪些点你测测

网友:
检测IO 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C:
我现在也在研究一样的故障,没有1V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现在也在研究一样的故障,没有1V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 **DDR4**: DDR4是第四代双倍数据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(Double Data Rate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-Access Memory)的缩写。它是一种内存规格,比之前的DDR3具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功耗。
2. **VPP_2.5V**: 这通常指的是内存上的某个供电电压,VPP通常用于内部电路或特定的内存功能。2.5V是这个电压的具体值。
3. **288Pin**: 这指的是DDR4内存模块上的引脚数量。DDR4内存模块通常有288个引脚,用于与主板上的内存插槽进行连接。
4. **VDDQ/VCC_DDR**: 这是DDR4内存的工作电压。VDDQ通常指的是I/O电压,而VCC_DDR可能指的是核心电压。它们都是内存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。
5. **220Pin**: 这可能指的是与DDR4内存相关的另一个电压或信号引脚的数量。不过,220这个数字在DDR4的标准规格中并不常见,可能需要参考具体的主板或内存模块文档。
6. **VCCST->CPU V5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5电压的连接。VCCST可能是一个中间电路或电源,而V5是CPU所需的一个特定电压值。
7. **VCCIO->CPU T8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IO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T8这个接口或引脚。VCCIO通常是CPU的I/O电压。
8. **VCCSA->CPU V7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SA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V7这个电压值。VCCSA通常是CPU的南桥或内部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。

总的来说,这些信息描述了DDR4内存和CPU之间的电源连接和电压要求。在实际应用中,这些电压和引脚连接都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内存和CPU的稳定性和性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 **DDR4**: DDR4是第四代双倍数据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(Double Data Rate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-Access Memory)的缩写。它是一种内存规格,比之前的DDR3具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功耗。
2. **VPP_2.5V**: 这通常指的是内存上的某个供电电压,VPP通常用于内部电路或特定的内存功能。2.5V是这个电压的具体值。
3. **288Pin**: 这指的是DDR4内存模块上的引脚数量。DDR4内存模块通常有288个引脚,用于与主板上的内存插槽进行连接。
4. **VDDQ/VCC_DDR**: 这是DDR4内存的工作电压。VDDQ通常指的是I/O电压,而VCC_DDR可能指的是核心电压。它们都是内存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。
5. **220Pin**: 这可能指的是与DDR4内存相关的另一个电压或信号引脚的数量。不过,220这个数字在DDR4的标准规格中并不常见,可能需要参考具体的主板或内存模块文档。
6. **VCCST->CPU V5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5电压的连接。VCCST可能是一个中间电路或电源,而V5是CPU所需的一个特定电压值。
7. **VCCIO->CPU T8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IO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T8这个接口或引脚。VCCIO通常是CPU的I/O电压。
8. **VCCSA->CPU V7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SA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V7这个电压值。VCCSA通常是CPU的南桥或内部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。

总的来说,这些信息描述了DDR4内存和CPU之间的电源连接和电压要求。在实际应用中,这些电压和引脚连接都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内存和CPU的稳定性和性能。

这就叫专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 **DDR4**: DDR4是第四代双倍数据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(Double Data Rate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-Access Memory)的缩写。它是一种内存规格,比之前的DDR3具有更高的带宽和更低的功耗。
2. **VPP_2.5V**: 这通常指的是内存上的某个供电电压,VPP通常用于内部电路或特定的内存功能。2.5V是这个电压的具体值。
3. **288Pin**: 这指的是DDR4内存模块上的引脚数量。DDR4内存模块通常有288个引脚,用于与主板上的内存插槽进行连接。
4. **VDDQ/VCC_DDR**: 这是DDR4内存的工作电压。VDDQ通常指的是I/O电压,而VCC_DDR可能指的是核心电压。它们都是内存正常工作所需的电压。
5. **220Pin**: 这可能指的是与DDR4内存相关的另一个电压或信号引脚的数量。不过,220这个数字在DDR4的标准规格中并不常见,可能需要参考具体的主板或内存模块文档。
6. **VCCST->CPU V5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5电压的连接。VCCST可能是一个中间电路或电源,而V5是CPU所需的一个特定电压值。
7. **VCCIO->CPU T8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IO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T8这个接口或引脚。VCCIO通常是CPU的I/O电压。
8. **VCCSA->CPU V7**: 这表示从某个电源或电路到CPU的VCCSA电压的连接,具体是V7这个电压值。VCCSA通常是CPU的南桥或内部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。

总的来说,这些信息描述了DDR4内存和CPU之间的电源连接和电压要求。在实际应用中,这些电压和引脚连接都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内存和CPU的稳定性和性能。

这才叫专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