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X580 清洗换硅脂 不认卡 D6

楼主(2024-05-05):
自用卡  换个硅脂 清洗完 不认卡  报错D6 风扇转 无显示  测第2排对地开路   第一个口对地1800  其余三口对地468   二极管档位   求检测思路   本人纯业余爱好  还请大佬们  帮帮我  谢谢

网友A:
个人意见,诊断卡报D6是不是该检查下内存呢?

网友B:
同意楼上意见,看看键盘灯亮了 没有?或者听一下 报警声再判断

网友:
主机开机 键盘也亮 都进系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意楼上意见,看看键盘灯亮了 没有?或者听一下 报警声再判断

主机开机 键盘也亮 都进系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人意见,诊断卡报D6是不是该检查下内存呢?

主机开机 键盘也亮 都进系统了

网友:
检查显卡上所有你认识的电感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是不是换成液金的了

网友:
还好不是给客户清灰后不亮

网友:
要不然就赔钱了,

网友:
帮顶,看看哪位大佬有过处理该问题的经验。

网友:
给显卡i加加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