系统蓝屏、自动重启,求分析给解决意见

楼主(2024-05-05):
使用环境:
家用台式电脑,配置如下
概况:
这台电脑以前是按照设计配的,有七八年时间了,90%的时间浏览网页、看电影为主,10%的时间做做设计(PS为主)。
情况描述:
上周开始,电脑频繁出现蓝屏卡死,尝试扫过硬盘没有坏道;扫过灰尘,内存条、显卡都擦过金手指重新拔插过,电源插头拔插过,VGA线检查过,鲁大师温度显示正常(芯片显卡最高50°),360杀过毒,整理过C盘碎片,更新升级过驱动,都没法解决问题,最后实在没办法,重装了系统,重装系统后仍偶有蓝屏,取而代之的是频繁自动重启,基本半小时左右、最长1小时左右就自动重启……
前天早上开机不到半小时又重启了,实在受不了拿去电脑城,A商家的小哥接电源后有几次显示器不显示,期间有成功进过系统,小哥说不确定原因,可能独显的问题或者主板不稳定,拿了块二手主板跟我说220块钱可以拿回去试,1个月内依然有问题可以退给他……
换了个B商家了解情况,个中年大叔接电无显示,听完我的描述后可能嫌排查时间长,跟我说自己拿回去,拔掉独显先排查下。走的时候我又在另一家C商家处询问了下,师傅试了几次没显示也是让我按B商家的建议自己回去排查……
  我就很纳闷,机器有毛病,但是我在家里都能启动并进入系统,为什么到了电脑城他们就很难进系统呢?像我这种情况,能分析出是什么问题吗?应该怎么解决呢?求高人指点。
以下是我拍的其中2张重装系统前蓝屏报错信息

网友A:
补充一下:昨晚已按照电脑城人员建议,拆独显,开核显,运行2小时左右没蓝屏和自动重启,上图配置实际上还有一个一个4T机械硬盘(从盘使用),因为拔掉了所以没显示出来。
另有一个疑问:我的独显散热风扇很干净, 这么多年似乎没转过,有没可能是独显超温导致蓝屏或自动重启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下:昨晚已按照电脑城人员建议,拆独显,开核显,运行2小时左右没蓝屏和自动重启,上图配置实际上还有一个一个4T机械硬盘(从盘使用),因为拔掉了所以没显示出来。
另有一个疑问:我的独显散热风扇很干净, 这么多年似乎没转过,有没可能是独显超温导致蓝屏或自动重启呢?

蓝屏尽量去分析日志 DMP文件还是比较容易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蓝屏尽量去分析日志 DMP文件还是比较容易看的

不太懂电脑,360的分析日志分析不出来,DMP文件是什么?在哪里看呢?昨晚核显跑,4个小时左右,开机后5分钟左右就自动重启了一次,然后在3.5小时后蓝屏一次,手动重启后又出现过使用过程中自动重启,3~4次,这样是不是代表独显的问题可以排除了呢?

网友:
独显转没转过,开个游戏看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你这个看起来是过热啊

网友:
散热的问题

网友:
换条sata线会有惊喜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吧

网友:
我电脑不开机

网友:
换根内存试一试

网友:
那就外配一个一个试呗

网友:
外配有没有排除外配有没有排除

网友:
试着换一下电源看看。会拆的话看一下电源里面的电容,也有可能电源里面电容爆了,然后大功率就会死机。

网友:
你遇到的问题似乎有些复杂,但根据你的描述,可以初步分析如下:

1. **硬件故障可能性**:
   - **显卡问题**:频繁蓝屏、卡死、自动重启可能是由于显卡故障引起的。特别是在电脑城拿去检修时,出现显示器不显示的情况可能与显卡有关。
   - **主板问题**:电脑城提到可能是主板不稳定,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。主板故障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、显示问题等。
   - **其他硬件问题**:虽然你已经做了很多排查,但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硬件问题,比如电源、内存条等。

2. **环境因素**:
   - 电脑城的环境可能与你家里不同,可能存在其他干扰或问题,导致电脑在那里表现出不同的症状。例如,电源供应可能不稳定,或者可能存在其他设备干扰。

基于以上分析,我建议你可以尝试以下步骤:

1. **检查显卡和主板**:如果可能的话,尝试更换显卡或者主板,看看是否能够解决问题。也可以找到一家可信赖的维修店,让专业技术人员检查硬件。

2. **尝试其他环境**:如果可能的话,可以将电脑带回家,看看在家里是否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。这可以帮助确定是否与环境有关。

3. **持续监控**:如果在家里使用时问题没有出现,那么你可以暂时先观察一段时间,看看是否会出现类似的问题。如果问题持续存在,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修或者更换硬件。

4. **与专业人士交流**:与多家维修店进行沟通,并解释清楚问题的情况,看看是否有不同的建议或解决方案。

最终,如果你仍然无法解决问题,可能需要考虑购买新的设备或者向厂家寻求售后服务。

网友:
跑不同的 代码,建议往CPU方向查查。

网友:
独显清一清灰看看能不能过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