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锋麦4s 板号k36-5a va换南桥后不亮机

楼主(2024-05-05):
sr2c4 坏了,从拯救者上拆下来一个装上可以触发,电流定在1.470不动, 这个机器的bios很少,基本没有 论坛的只有一个,刷了以后卡在0.350左右掉电,  网上买了2个都是卡在1.470, 不插内存1.1左右,

这个机器的cpu是i7 6700 正常别的机器都是sr2fq,它这个是qjjr  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,     有偿求助

网友A:
听说有些机子要改me 不然换桥出现各种问题 还有桥点位定义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听说有些机子要改me 不然换桥出现各种问题 还有桥点位定义不对

me已经找人改了,感觉好像是这个u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