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250MH主板bios芯片替换问题

楼主(2024-05-05):
我有2台联想t4900d电脑主版型号是ib250mh,bios芯片型号是W25q64jvsiq,在闲鱼买了个bios文件,通过NeoProgrammer写入,现在可以正常使用E3V5。但是1号芯片在我不断地尝试过程中好像被搞坏了,NeoProgrammer写入时报错。2号芯片正常,多次测试分别装在1号和2号主板上都可以正常开机。于是我在pdd买了同型号的bios芯片,编程器写入正常,但是装在主板上点不亮,风扇一直转,黑屏,拔掉内存无报警,扣电池也不行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请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。附件是咸鱼买的bios,亲测有效。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,重新购买了1家bios芯片,看不出有什么区别,但是这次买的装上去可以使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解决了,重新购买了1家bios芯片,看不出有什么区别,但是这次买的装上去可以使用。

你发的BIOS可以用E3V6不可以?

网友A(2024-11-09):
引用 网友B:
你发的BIOS可以用E3V6不可以?

可以的,906E9就是e3v6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906E9就是e3v6,

网友(2025-01-03):
我也去买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