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150M PRO-VH主板不定时自动重启

楼主(2024-05-05):
V星B150M PRO-VH主板不定时自动重启,有时进系统三五分钟就重启,有时二三十分钟就重启,进PE也是一样,没有头绪,有哪位大神知道哪个零件什么问题吗?谢谢!

网友:
阻值变质 温控芯片 电压不稳 BIOS 只能帮到这了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虚焊或者IO有问题,不像是CPU保护电路的问题,若是CPU保护电路动作的话,会关机而不再重启,内存供电电路上元件应该也测一下。

网友:
能省就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