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 4长按开机键才能开机

楼主(2024-05-05):
各位大佬,约到了个难题,surface pro 4接上电源(不接电池)第一次开机正常,关机后再开机就得按开机键10多秒才能开机,以后开机都得按10多秒,不装硬盘也是一样。是按开机键10多秒才能出现logo画面,单独短按一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有人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吗?谢谢了
硬盘
Pro
电池
电源

网友:
遇事不明就换电脑

网友:
那位大佬可以告诉下怎么激活,,谢谢了!!!可以拿PRO4的原厂BIOS 交换(好用BIOS,不分版本号,不用合成直接涮,刷完无锁无橙色框,触摸可用,所有功能正常)

网友:
win10可以设置开机键的功能的

网友:
开机键的问题

网友:
已经好了,ec问题

网友(2024-07-10):
pro3有电源键物理故障, 无弹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