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HP Folio 9470m充电电路维修过程

楼主(2024-05-05):
客户说这台电脑的问题是电池充不进电,拔掉电源就直接关机。
1:先检查了一下电脑是否能正常充电,发现在电池接好后电池正负极有12-13V的电压,但是电池却充不进电。然后直接用可调电源对电池充电,一直加到15V左右也没有充进电。
2:电池应该是坏了,然后就买了一个新电池换上去。换上去后,用电池开不了机,还以为是电池没电了,就插上电源开机,结果发现电池图标显示未识别。在开机状态下拔掉电源,不会自动关机。应该是充电电路坏了。下图是一张充电线路截图
3: 于是,拆开电脑,直接检查电池的识别插入脚MAIN_BAT_DET#(英业达的信号名称还是查资料后才知道的),在未插入电池时为3V左右,插入后拉低到0.3V左右。这个拉的有点太低了,感觉有问题,于是检查了一下电池这个脚一直到EC的电路,发现没有短路的,有些拿不准,所以就先放下了。

然后再检查了一下SDA_MAIN脚和SCL_MAIN脚,这两个脚位是EC读取电池参数信息的脚位。然后发现这两个脚居然通了,仔细观察两条线路,发现EC芯片上的这两个脚连锡了。
去掉锡之后,再次插上电源和电池测试,测量充电电压,充电电压上升到了15V左右,应该是正常了,充了一会电后,电池的电压也正常增加。然后简单装机了之后,便开机测试,发现电池显示正常了,维修结束。这是我维修充电电路的过程,小白一个,仅供参考~~

网友:
不知道图片怎么都是不良信息,只能发这里两张了,其它的就不发了

网友A:
有人维修过这台电脑?;(连锡了)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人维修过这台电脑?;(连锡了)P

没有人维修过,是两脚中间有类似小锡球样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