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CC9Pro屏幕小彩点

楼主(2024-05-05):
小米CC9pro满屏小彩点,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怎么维修!

网友:
重新压排试试

网友:
可能需要撬U

网友:
屏幕坏了吗

网友:
就是排线问题,需要重新压排。

网友:
我是来看看, 路过学习下

网友:
换屏还是一样就重植cpu

网友:
试下通话能不能响铃,能响铃多半就是屏幕了

网友:
正负压供电问题

网友(2024-07-01):
没见过这样的屏